楼主(2005-06-05):
请教各位高人,plc用在速度控制系统当中,作为控制单元,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带动电机,测速电机将速度反馈给plc,形成闭环,请教各位高人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或例子,请多多赐教。如有赐教,不胜感激!
tonyhuang81@sohu.com

网友A:
响应速度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做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控制会有响应时间的滞后!如果是做成PID控制,精度可能高,可能就不太容易!

楼主:
多谢指教,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其cpu是214的所以可能处理功能低了些,而且出现带负载能力不足的问题。设计中设为查询方式,时间上设为10ms,初步实验还可以,但想编更大的程序机器就不行了,我是让一台plc控制两台变频器,使其调速。请有着方面经验的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B:
S7-214处理功能没有问题,关键是CPU和变频器之间的信号传送方式。负载能力和PLC无关,取决于电机的扭矩和变频器的设定。PLC只能用于现场控制,难以实现复杂的策略控制。

楼主:
多谢指教!
请问关于电机扭矩这方面的资料那位大侠可以赐教。最好那位大侠有plc控制变频器同步调速的资料,能给予帮助降不胜感激!!!!!

网友C(2005-07-13):
PID控制是什么意思,P是比例。I是积分。D是微分。。?
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