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5):
采用的是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配合长春一光的增量编码器(2500P/R),应用在飞剪项目中.原来编码器电缆和动力线走同一个线槽,曾经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有一种侥幸心理,后来出现定位漂移后,重新放了一根信号电缆,直接从电机处拉到控制柜内,效果要比原来好一些.也就是漂移幅度小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漂移量一再增加,就导致机组无法工作,在追剪过程中就会超出行程极限.
  控制器输入端有进线电抗器,动力线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电机侧单独接地,曾试过两端接地,但效果更差。将载波频率降到最低限度,但实际效果还是不行。控制柜到机组大概有30米距离,现在打算增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其它的我也想不到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我在现场实在是太郁闷了。
  还有就是在同步过程中感觉还行,基本上能与主传动保持同步,剪切精度也可以。采用的是内置飞剪软件的伺服控制器,可以调整的幅度很小。

网友A:
这个机器如果试下三相稳压电源还有问题啊??

网友B(2005-07-12):
有没有试过码盘输出信号线外面加屏蔽层呢?

网友C:
编码器用双绞线才行,屏蔽就近接地

网友D:
首先应该选择长线输出的编码器,抗干扰要比其他的强很多

网友E(2014-01-08):
楼主,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2016-09-20):
楼主急需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