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05-06-05):
增量型编码器有参考零点,用于上电找零,那么参考零点是怎么确定的,和电机轴的机械零点有什么关系吗?增量型编码器在安装时什么要求吗?

网友A:
电机旋转一周时会输出一个零点信号,一般电机本身都会提供找零程序,待电机找到零后,再调整机械轴原点与电机轴零点重合。不过电机输出的零点信号为对称信号,需要转换后才能使用

网友B:
这个控制精度不是太高啊!通过机器的运转速度算他所走的距离

网友C(2005-07-12):
引用 楼主:
增量型编码器有参考零点,用于上电找零,那么参考零点是怎么确定的,和电机轴的机械零点有什么关系吗?增量型编码器在安装时什么要求吗?

参考零点在驱动器里设。
电机轴的机械零点和编码器参考零点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增量型编码器在安装时要求GEAR与ENCODER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有同轴度要求。

网友D:
驱动器里可以设参考零点?

网友E:
电机轴的机械零点你可认为是转子的磁场(磁极)位置
编码器参考零点你可认为是Z信号
可见两个零点不一样,但是正如hksirboy所说
电机轴的机械零点和编码器参考零点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网友D:
编码器的参考零点不能设的吧?

网友F(2005-11-03):
参考点(零点)的建立,实际上是电机编码器里有个大家称为零点的东西,在回零模式中,电机在减速后,开始寻找零点(即一个Z脉冲),当系统检测到这个Z脉冲的时候,系统发出停止信号,让电机停止旋转.此时的位置,系统便认为是参考点,

网友G:
伺服电机主要用在哪?
谁能告诉我?

网友G: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