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c6.0句柄问题

楼主(2005-06-05):
请问 UAHCONNENTION uahconnettion
      UAHARCHICE uaharchive
    mesbox(nll."",""MB_OK|MB_ioch|)
   句柄是什么意思
   在哪里能获得更多句柄的解释

网友A:
句柄是指windows使用的一个唯一的整数值,是一个4字节长的数值,用于标识应用程序中不同的对象和同类对象中不同的实例,应用程序通过句柄能够访问相应的对象信息。
你可以参考一下有关windows编程方面的书,能够得到更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