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下载了S7-200的资料,那个???不知如何用?请教大侠.

楼主(2005-06-05):
我是新手,下载了S7-200的资料,那个???不知如何用?请教大侠.见下图

网友A:
我也有这东东,但不怎么好用,PID,PLS,ITD等运算总是出错,我编的程序不行,书上的程序也不能用。先将建一个文件夹在桌面上,再将编好的程序引出到这个文件夹里,然后将文件夹的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里就可使用了,但要注意编辑的程序的PLC型号是否与仿真软件里的型号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以点击仿真软件里的PLC型号,进行修改。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大哥.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我的上传的那个文件里有,谢谢!仿真软件未能全部汉化,功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