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步电压

楼主(2005-06-06):
跨步电压是怎么回事??
哪位老师给讲一下??

网友A:
当电气装置发生对地短路故障后,故障电流从故障点的地通过大地到接地极,回到电源,于是在故障点的地和接地极周围产生一个电场,离故障点的地或接地极的地越近,电位越高,越远则电位越低,离开20米,则可视为零。人两脚分开相距约为0.8米时,站在这个电场内,由于两脚处于不同的电位点,就有一个电位差,此电位差称为跨步电压。当人处于电场内有麻电感觉时,不能奔跑逃离电场,而应该单脚跳或细步离开电场。

楼主:
明白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