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我买了一长春数显的光栅尺,不带数显,工作电压为5V,我想知道这个电压是内部提供的呢?还是需要外接的电源模块供电啊?

网友A(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用用这产品吧,方便,直观!价格也优势!

网友B:
是外接电源,可是你说你买的是数显的光栅尺,怎么又会不带数显呢?如果没带数显,可外接一台带5V DC外供电源的智能仪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