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8051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讯接口电路的设计

网友A:
我想,你可能是  要  bd-9 与单片机的连接
这是  用一个 max232
这是固定的连接,网上很多的

网友B:
我正在做 不过找到的这方面的例子都很偏
不是PC和PC就是VC和MCU
可我要用VB和AT89C51通信

只需要在PC端的VB界面上点击按钮1就可以让MCU控制点亮一个LED,点击按钮2就可以让MCU熄灭一个LED

还是没有头绪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MCU总是得不到串口中断信息 郁闷中。。。

网友C:
弄不来中断就查询嘛!

网友D:
串行中断允许没?初始是禁止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