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5-06-06):
我刚刚开始搞plc 请问哪位仁兄知道哪个plc产品 可接键盘和显示设备以便在线的控制和修改和查看参数和一些状态信息  同时也有pid 控制功能 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好象都可以啊,只要
加触摸屏或可编程终端或文本编辑器,哈哈,叫法不同,其实都一样人机界面
至于pid,那有模块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123
谢谢师傅指点.
WANGXR@MIDEA.COM.CN

网友D:
建议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