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情况如下: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这时候变频器到电机之间肯定需要接触器用来在两台电机之间切换,用变频器的DI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问题出来了:当我们停机的时候,是先断开变频器和电机间的接触器呢?还是先关变频器,如果同时断开可以吗?这种停机顺序和电机功率有关系吗?

变频器为:ABB

网友A:
ABBd 变频器不熟悉,由请任工吧!!

网友B:
哈哈。这不是什么牌子的事情。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一拖二,是并联控制?还是分时控制转换?说清楚呀。
在变频器输出有接触器,停车切换的顺序是,现将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功能激活(西门子叫OFF2,ABB不知叫什么),也就是说,先将变频器的功率元件封锁,然后再打开接触器。要一先一后,不要同时。否则会对变频器产生伤害。如果变频器的容量远远大于电机的容量,可以考虑直接切换。

网友C:
如果不用自由停车就必须变频输停下来之后再可以转换,正常运行中转换的话一定会保护的!再说在转到另一台电机的时候,变频器也必须是停止输出的状态啊!

网友D:
楼上的说得没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小弟已经改了控制方式了。
还有个问题:比如用一台15KW变频器能同时控制两台7.5KW的电机吗?在变频器输出侧分两路分别连接两台7.5KW电机,需要在输出侧加什么东西吗?

楼主:
无人解疑?

网友B:
并联驱动,输出侧分别加热保护,保护触点连锁变频器的故障保护控制字。

网友E:
如果不满载运行还可以.但其中有一台保护动作,则两台都会停止,这在工况是否允许.如果有过程控制,只有其中一台是准确的.

楼主:
今天翻阅ABB800硬件手册发现有这样一句话:在DTC模式下,打开接在传动单元输出和电机之间的接触器之前,应将传动单元停车,并等 到传动单元的逆变器停止工作。否则会损坏接触器。在标量控制下,该接触器在传动单元运行时即可打开。

着段话似乎在告诉我,在标量模式下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与电机连接的接触器是可以打开的,而对变频器没有影响。但是又听说在停机的时候应该先停变频器再断下端的接触器(在没有用PLC的情况下需要加一个控制电路,增加成本),既然手册上说可以,是不是可以在关变频器的同时断开接触器?

网友F:
可以用
我用是可以先断开接触器的,不过因为变频器有启/停端子,所以大多数是由系统控制。所以都是停机都是停变频器。A/B泵切换是先停变频器,再转换接触器。我是用ABB550系列,800系列的没接触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并联驱动,输出侧分别加热保护,保护触点连锁变频器的故障保护控制字。
我正想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楼上的能告诉我怎么做到触点连锁变频器的故障保护控制字?有例子给我看看吗?

楼主:
在配变频柜时遇到以下问题:
1柜内在电机与变频器之间有一个接触器(单回路),变频器是ABB的,有朋友说,在变频器没有完全停下之前,不能断开接触器,这样我需要加延时装置,提高了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配变频柜时遇到以下问题:
1柜内在电机与变频器之间有一个接触器(单回路),变频器是ABB的,有朋友说,在变频器没有完全停下之前,不能断开接触器,这样我需要加延时装置,提高了成本。
你多虑了。其实很简单,只要激活了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功能,紧接着,小电机不用延时,大电机(45kw以上)延时1s,即可断接触器。没有问题。真没必要电机非得停转不成。一个延时继电器才多少成本呀?也别太抠门了。这样多爽呀?

网友G:
楼上的,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即同时关变频器并断接触器。这是变频器应设置为COAST 停车方式(指ABB的),无论标量或DTC。最佳状况应是接触器稍后一点断开,比如100ms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