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我们要做毕业设计,我想请问一下温湿度控制编程是否用到FX2N-4AD和FX2N-4DA同时,在输入与输出也要用到变送器和控制器,如果要,可以到哪里去找它们的资料呢?湿度传感器选哪种型号比较好?

网友A:
4AD只能接受0-10V电压信号或4-20ma的电流信号,如果你的温度传感器输出不是这样的信号,当然要接变送器啦。。。

网友B:
三菱有对应的温度模块,但湿度必须用传感器变换成0-10V电压信号或4-20mA才能使用;

网友C:
看过回贴

网友D:
我知道一种温湿度传达室感感器输出4-20MA或0-10V信号不过就是测量温度范围在100摄氏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