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我有三个西门子模块, 223 (16入16出,继电器) 221, 16入, 通过延长线跟PLC226相连,现在出现的问题是CPU没有输出,但是223的输出点有的通了,有的没通, 221输入点在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入的灯也是亮的,怎么回事? 而且PLC运行跟停止对这些输入输出没影响。

网友A:
拿掉扩展模块,CPU 是否正常?

楼主:
CPU是正常的,我监控程序,也都正常。

网友A:
1、检查延长线没有问题,最好是直接连测试看看
2、检查扩展模块电源、接线正确
3、系统块中是否有强制点
4、最后排除扩展模块本身是否有问题,可以逐个加上去,再交换一下顺序逐个加上去,观察现象是否有所改变,再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