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5-06-06):
家好!前几天我给单位安装了一块三相带倍率的电度表,原配线已经带互感器,而且(K1--K2)已接了电流表,我的同事分别又从K1--K2引出两条线进了电度表,这样整个回路变成了并联,现正在使用当中,并未出现任何问题。我感觉这样的接法是错误的,应该从K1先进电流表的一侧,再进入电度表,然后再从电度表的另一端回到电流表的K2。使整个回路别成串联,这样才对。前一种接法会影响计量,想请大家从原理上分析一下,给一个科学的准确的数据,究竟回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第一种做法是不行的,因为是确实影响了电度表的计量,电流显示也不正确,失去了任何的计量意义,第二种用串联方法也不正确,因为安装互感器连线必须导线截面积必须在2.5平方毫米所以电流表有内阻,内部导线也达不大应有数值,也影响计量,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同时用一块互感器,实践证明各用各的互感器才是正确的。

楼主:
没有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我现在就是三个互感器。

网友B:
一个互感器,检测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