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本人在做施耐德变频器ATV38的恒水压控制时遇到些问题:
1、通过电位器设定频率时在哪里能看到设定的频率是多少?
2、给定值最大,反馈信号在18mA左右,但频率上不去,一旦串电阻或反馈信号消失,
   频率才能增大,是反馈口坏了吗?
3、给定电位器用多大的合适,在调试过程中无论增益设多大,调整给定电位器一点点,
   频率就会相应的增大或减小,但总不能稳定在一定频率下
4、压力要求控制在3.8公斤,变送器0-5公斤,反馈4-20mA,设定频率为3.8/5*50HZ,这样
   计算有问题吗?
5、PI调节参数除了 比例增益0.5,积分时间常数为1s,还需要进行哪些参数设定才能满足
   控制要求?

网友A:
1、通过电位器设定频率时在哪里能看到设定的频率是多少?

具体的参数号不记得了,好像面板可以显示的

2、给定值最大,反馈信号在18mA左右,但频率上不去,一旦串电阻或反馈信号消失,
   频率才能增大,是反馈口坏了吗?
3、给定电位器用多大的合适,在调试过程中无论增益设多大,调整给定电位器一点点,
   频率就会相应的增大或减小,但总不能稳定在一定频率下
5、PI调节参数除了 比例增益0.5,积分时间常数为1s,还需要进行哪些参数设定才能满足
   控制要求?

这个应该是闭环系统没有调整好,一般调整P、I参数就可以了,这个要根据实际表现去调整。

4、压力要求控制在3.8公斤,变送器0-5公斤,反馈4-20mA,设定频率为3.8/5*50HZ,这样
   计算有问题吗?

建议在输入将近50Hz的时候达到3.8公斤比较好。0Hz对应0公斤压力,45Hz对应3.8公斤压力。此时反馈应该为16.16mA。

网友B:
你的电位器没有选好.范围要合适.频率可以在显示菜单里看到,闭环控制没有设好.再好是加个智能表控制.这样只在设好压力值就可以了.也不要外给定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