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小弟遇到一老设备,用的一台三菱FX1S继电器输出型PLC,现在一个输出点坏了,我准备用剩余的点代替,不过担心跳动频繁容易坏,想用个中间继电器隔一下。

请教各位达人,这样用中间继电器对防止再次损坏有用吗?这个点原来拖接触器,控制220V2.2KW的泵用的。

多谢了

楼主:
请问楼上,这对防护有利么?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那请问2位这种损坏形式的原因是感性负载频繁的冲击造成的么?中间继电器是通过隔离感性负载起到保护作用的么?

楼主:
这个点大概4分钟动一次,约使用半年时间。

大家看这种损坏是跳动过频寿命所致还是负载不当所致那?

网友B:
应是负载不当所致,接一个中间继电器是比较好的做法,

楼主:
多谢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C:
因为拖感性负载,建议你加RC抗火花电路保护触点,或者使用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