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6):
今天看见有一哥们发帖,说直流调速系统,单象限,想直接使用励磁反接制动,但是又怕在励磁反接过程,过零点的时候,造成零励飞车。
我想听听这里的各位高见。这方法行吗?注意什么?谁先说呢?期待。

网友A:
15kw的电机这样用过。出现问题:励磁桥经常烧坏,最后电机电枢烧坏报废了

楼主:
呵,好呀,你分析过原因吗?

网友A:
不知道哦。

就知道坏了的时候的情况:电机停转了,以为是控制器坏了,更换控制器,强行通电约30分钟,电机就废了。估计是电枢绕组出现了问题,后面运行过程中加剧了,导致整个电机报废了。

励磁换向系统,加入了励磁释放功率电阻,延时反向接通的做法。没有做过快速反接的控制系统。

楼主:
方案是可行的,只是需要有具体的方法,解决电感负载转换中反电势问题。就是要吸收转换瞬间产生的dv/dt和di/dt。处理不好,当然出事。这也是技术手段问题。

网友B:
一般不这样做,在励磁换向过程中,肯定会出现电驱过流现象,明显的设计错误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