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机

楼主(2005-06-06):
有哪位大侠能告诉我高周波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2006-06-20):
高周波实际上就是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然后再对直流电进行调频输出高频率的交流电

网友B:
怎么是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然后又是交流电?那前面的变为直流电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搞不清楚请楼上的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C:
还是翻电力电子技术的书吧,讲的累!

网友A:
3楼的朋友好好想一想,我们使用的工频电是50HZ,不对其进行调频怎样才能得到高频。
4楼的朋友说得对,看看电子书吧。
慢慢学习一下,时间长了,接触长了,就明白了。
我在怎样说你也不明白。
先从最基本的电子技术开始,不然你会更不明白。

网友A:
你现在的设备坏了吗?
我修过韩国汉阳产的高频淬火设备,需要技术支持的话,我可以帮你
X112700@163.COM

网友D(2006-08-22):
把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用电子管振荡电路把直流变成62MHZ的高频交流用来加热等,我觉得就想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