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用问题

楼主(2005-06-06):
现有一个现场!使用的是8极电机380伏电压等级,请问各位大侠,在此种场合可否使用变频器,如可使用应注意什么?还有就是怎么样起到的省电效果!!!多谢!!!!

楼主:
用的是机械传动,一种搅拌设备!

网友A:
搅拌设备特点。恒转矩特性,重载启动,大惯性。
用变频器应注意:采用矢量控制;设置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功能。
关于节能,参看置顶的那个帖子。变频器本身不节能,而是根据负载的运行自动寻找最佳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