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求助各位高手有关交通信号灯的电路设计!~
各位老大 帮忙设计个用80c51单片机设计的红绿灯电路!~
要求有A/B两种挡位来控制白天交通繁忙状态和夜晚车辆少状态时电路 要求采用手动控制方式
基本功能
主支干道交替通行 通行时间分A/B两种类型 A挡为60(主)-——40(支)——5(闪烁)秒
B挡为40——20——5秒
十字路有数字显示 时间显示以秒做单位做减计数
黄灯亮时  另一干道红灯按1HZ的频率闪烁
每一路口绿灯亮时 喇叭发出长度为1秒的提示声响
按手动复位按纽 系统实现复位 重新初始状态运行
系统采用+5v供电 时间显示用7段数码管
希望各位老大鼎立相助 呵呵 谢谢啦!~~

网友A(2006-06-13):
各位老大 帮忙设计个用80c51单片机设计的红绿灯电路!~要求有A/B两种挡位来控制白天交通繁忙状态和夜晚车辆少状态时电路 要求采用手动控制方式
基本功能
主支干道交替通行 通行时间分A/B两种类型 A挡为60(主)-——40(支)——5(闪烁)秒
B挡为40——20——5秒
十字路有数字显示 时间显示以秒做单位做减计数
黄灯亮时  另一干道红灯按1HZ的频率闪烁
每一路口绿灯亮时 喇叭发出长度为1秒的提示声响
按手动复位按纽 系统实现复位 重新初始状态运行
系统采用+5v供电 时间显示用7段数码管
希望各位老大鼎立相助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