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我单位有台磨床,系统为840d,最近屏幕两侧按键经常不管用,停一会机就好一点,是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是,怎么处理,其他如键盘都好用,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B(2005-08-11):
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固定的那几个键,如果不是,好说!如果是!检查线路或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