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如何用三菱实现两个plc之间的通信,怎样编程?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要使用那一种通信规格。有NN网络,并行链接,RS。

网友B:
用RS485通讯;

网友C:
台达PLC通讯十分方便,可以来宾20-82307009/13318851518

网友D:
看你使用的是哪种型号?均可以找到相应的通信模块来联网。如FX系列,可以用CC-Link模块组网。

网友E(2005-07-10):
最简单用FX485BD组网,

网友F:
请问什么是BD通信网络!我是新学的,有意者可加332026397

网友G:
NN网络是什么概念,能否详细地介绍下,谢谢

网友G:
2台不同类型的PLC能否数据交换,如三菱的Fx系列的与西门子200系列的,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