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我用西门子S7-200 CPU224与EM231相连,按书上说明接好线,设置好开关,读取AIW的值却一值为140左右,不随输入值变化。??  SMB8值为24,应是有智能模块,I/O类型为开关量,????  2AI或8DI?????, 无输出。 SMB9为0,无错误。
是不是要在软件和硬件上进行什么设置?敬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EM 231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组合模块的技术规范

说明
订货号  EM 231 AI4 x 12位
6ES7 231-0HC21-0XA0
通用技术规范
尺寸(W x H x D)
重量
功率损失(耗散)  71.2×80×62mm
183 g
2 W
点数  4路模拟量输入
功率损耗
+5V DC(从I/O总线)  20mA
从L+  60 mA
L+电压范围第2级或DC传感器供电  20.4~28.8
LED指示器  24V DC状态
亮=无故障灭=无24V DC电源
模拟量输入特性
模拟量输入点数  4
隔离(现场与逻辑电路间)  无
输入类型  差分输入
电压(单极性)
电压(双极性)
电流  0~10V,0~5V
±5V,±2.5V
0~20mA
输入分辨率
电压(单极性)

电压(双极性)

电流
2.5mV(0~10V时)
1.25mV(0~5V时)
2.5mV(±5V时)
1.25mV(±2.5V时)
5μA(0~20mA时)
模数转换时间  <250μs
模拟量输入响应  1.5ms~95%
共模抑制  40dB,DC to 60Hz
共模电压  信号电压+共模电压(必须小于等于12V)
数据字格式
双极性,全量程范围

单极性,全量程范围
-32000~+32000

0~32000
输入阻抗  大于等于10MΩ
输入滤波器衰减  -3db@3.1KHz
最大输入电压  30V DC
最大输入电流  32mA
分辨率  12位A/D转换器

网友A:
EM 231选择模拟量输入范围的开关表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N   OFF    ON  0到10V  2.5mV
    ON    OFF   0到5V  1.25mV
                        0到20mA  5uA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FF OFF     ON  ±5V  2.5mV
     ON  OFF  ±2.5V  1.25mV
EM 231端子连接图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过这些资料我都有,按图接线后,PLC读入的AIW0-AIW6都是140左右,没什么变化,SMB8为24,显示I/O为开关量,2AI,与实际不符,为什么?

网友B:
请问你接入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电压电流信号都试过,我用稳压电源给输入端施加一定的电压,也用电源串接电阻后输入13mA的电流,但读出的数值没变化。EM231在软件上有没有设置,要不要启动后才模数转换????是不是直接读AIW0,AIW2,AIW4,AIW6就行。

网友C:
直接读就可以了。不过我怀疑你的EM231不是6ES7 231-0HC21-0XA0  ,另外还有两种是热电阻输入和热电偶输入的。

楼主:
我的EM231上标的是 231-0HC22-0XA0  ,肯定不是热电阻输入和热电偶输入的,0HC22与0HC21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读不进数,不会有假冒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