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天车的电源指示灯的零线能否直接接在轨道上呀?有没有这方面的安全规范?现在的滑触线全是用的3根线的哦。

网友A(2005-10-09):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你觉得这么做不好,是不是可以改成380V的指示灯。

网友B:
晕 ,你可以用3个灯接成星型接法,要什么零线。

网友C:
这个怎么接呀,是三相都用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 ,你可以用3个灯接成星型接法,要什么零线。
这种接法,烧一个灯,其它两个跟住全烧

网友B:
把3个灯的一头接在一起,然后在把3个头分别接3相,这样就OK了,不知道1个灯烧了剩下的也跟着烧有何根据?行不行实际你接上就知道,我们厂的天车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D:
不可以这样来接线的。如果想要获得220的电压,一般采用380/220的变压器来获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3个灯的一头接在一起,然后在把3个头分别接3相,这样就OK了,不知道1个灯烧了剩下的也跟着烧有何根据?行不行实际你接上就知道,我们厂的天车就是这样接的。
想了下,剩下的灯如果阻值一样那是不会烧,每个灯分到190V电压。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呢

主要是想问下,现在的标准是什么:上去的是3根线,还是4根线的问题

网友E:
请问什么是天车?

网友F:
天车?  就是行车.我们厂用的是380V指示灯.

网友G:
我们单位都是三根线,用变压器获得220V电压。
决不可以接道轨!试想,若行车轮与道轨接触不良,操作工在上下行车时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H:
问一下,天车上没有照明吗?照明是什么电压等级的?

网友I:
楼主说的情况是应该接4给最安全,也是合理结法

楼主:
准备更换4线滑触线了,花的钱太冤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们单位都是三根线,用变压器获得220V电压。
决不可以接道轨!试想,若行车轮与道轨接触不良,操作工在上下行车时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方法不错,无论安全性还是经济角度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J:
对这个照明国家有规定的, 不等用电力变压器直接供电.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隔离变压器的次极不能接地.

网友K:
三只一样功率的灯泡接成星形不就行了.

网友L:
最好的方法是用一个380/220的变压器

网友M:
正规的天车的轨道都要焊接地线,并且要两点以上的接地,所以可以接成220V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 ,你可以用3个灯接成星型接法,要什么零线。
这种接法,烧一个灯,其它两个跟住全烧

不可能吧!最少有一个不会烧,因为两个都烧断了,最后一个灯就不通电了,怎么烧!

网友O:
两个灯串到380V中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