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各位高手:
 我有十二台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请问能不能用三菱FX1N-MT进行控制 转速是500转/s 电机是二拍 1.8 度

网友A:
500转/s,1.8 度。那么你的频率是100K了。正好是FX1N-MT能发出的最大频率。看来是不太好实现了。
     FX1N-MT只能同时输出两路高速脉冲,而且我感觉同时性还不是很好!怎么带十二台呢?它能扩展脉冲输出模块吗?我记得不能。
     请行家请教!

网友B:
如果是同步的,直接串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