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简单的问题实现不了!我用三菱E500的变频器,想用它的多段速度控制,用不了 ,我在P79中设了外部的工作方式,STF闭合了电机转,无论闭合RL还是:RM,速度就是没有变! P4、P5、P6、P180、P181、P182我都设了

网友A:
Pr79必须设为3或4才能生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79必须设为3或4才能生效;
与79设为多少没有关系。要仔细检查是不是已将多段转速设定端子与SD端短接。多段转速是在变频器运行时才有效。

网友C:
是不是RH---SD这样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