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我与单片机通讯,发现有时候通讯很好
有时候ST上会提示"Receive Data Error(02:FD)"
严重的时候,通讯甚至停顿了。

而且我读写ST数据时,都没有应答的。

另外,是否ST402的两个串口X,Y,不能同时通讯的?
如果我要外接两个串口设备该怎么办啊?

楼主:
是否通讯问题是通讯线没有买Proface专卖的缘故?

网友A:
查下Gp PLC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电缆有没脱落松动什么的。

网友B:
可能是讀寫到控制器不存在的位置,造成要求碼重複傳送等待回應(變慢),或是受到雜訊干擾,讀到的訊號不穩定,嚴重一點就會造成系統中斷。

网友C:
GPW-CB02自己做的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