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用protool为一个TP270做界面,现在弄不清楚按钮触发事件:”单击“和”按钮按下时“的区别!
这两个好象都是点了后就将对应的数据位一直置位/复位。
我现在需要两种按钮功能:
1。按一次,就产生一个脉冲,即只是瞬间为1。(不管按多久,相当电气路中接触器自锁的启动按钮)
2.按下的时候为1,松开即为0

##3:报警消息方面:
消息报警确定后,但报警条件没有解除时消息指示器和消息文本框是什么状态?

刚毕业,初次接触这个软件,请帮忙!!!感激不尽啊!!

楼主:
自己 顶一下,知道的前辈请帮忙啊!!!!

网友A(2005-07-13):
可以send 你個protool 程式給我看嗎? e-mail: timmy_6587@yahoo.com.hk

网友A:
我也做了一個.... 你send 比我之後我回覆你...

网友B:
TP270没有脉冲产生功能,只有自己定义置位、复位、取反。可以是按下触发,亦可以是放开触发。自由组合。至于脉冲可以在PLC中用边沿触发。

楼主:
Timmy的做法我只能觉得恶心。不好意思,直言!!

感谢ersacn,这个问题在6月初就解决了,呵呵,我们的系统都马上要上现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