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三菱FX2N
LD M80
OUT T80
LD T80
SET M81
其中M80是瞬时ON,当T80 ON后,M80 OFF
请问M81会保持ON的状态吗?
实际的结果是M81不会保持ON,小弟不理解,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编的什么程序;
OUT T80  T为定时器,没有赋值如何操作?

网友A:
改为如下:
LD M80
OUT T80  K10  (定时1秒)
LD T80
SET M81

这样只要M80接通1秒,M81就输出,除非用RST指令才会断开;

网友B:
就是,t是定时器,这样的程序是错误的呢

楼主:
已经OK,因为在该段程序的前面的一段加了RST M80

网友C:
直接用M80去驱动SETM81就行了.你用定时器不行.因为M80是瞬时的,T 跟本不动作.

网友D(2005-09-10):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80去驱动SETM81就行了.你用定时器不行.因为M80是瞬时的,T 跟本不动作.
我想用定时器可以.可实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