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各位大侠好!
最近用到由一台台达变频器(380V,0.75KW)带刹车电机的问题,由于电机自带刹车,我想在停止信号发出后,首先让变频器停止运行,也就是不加给定,刹车方式采用自由停车,然后再让刹车片把电机抱住,我在这个系统里没有用刹车电阻,我不知道这样设计可行否,或各位大侠给个意见,谢谢啦

网友A:
变频器的停车,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激励停车命令后,系统按照设置好的减速斜坡下降转速,直至转速为零,系统断电。另一种为,激励停车命令后,系统直接封锁所有的开关元件(相当于系统断电),转速随机械惯性自由下降。称作“自由停车”。前一种叫标准停车。
你如果采用机械刹车,可以采用“自由停车”方式。不要采用上述的标准停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