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请教:步进电机定位精度最高能达多少
          PLC+步进电机+精密减速机+滚珠丝杆 定位精度最高能达多少丝
          洗削时负载对位置的影响有多少.

网友A:
以1.8度的步进电机算,256细分后对应的步锯距角是0.0070312度,不过256细分后主要是振动减少了,步距角的精度并不保证.64,128细分后用千分表测的步距角很均匀;切削时的电机力矩,可能会因为力矩的选择不当,步进电机产生丢步,从而影响加工精度,所以,选型时应选用比负载力矩大的电机

楼主:
2楼仍未说明步进电机定位精度最高能达多少
          PLC+步进电机+精密减速机+滚珠丝杆 定位精度最高能达多少丝

网友B:
这个问法,不可能有答案。
什么样的步进电机?什么样的驱动器?什么样的精密减速机?什么样的丝杠?至少也要说一下丝杠的导程、精度等级,减速机的背隙和减速比。

网友C(2005-08-31):
4楼不是一般的专业!

网友D:
刘岩利老师可是著名专家!单纯从驱动器来讲,我们的定位精度应是最高的:每转60000步,对不对刘老师?看一看吧:www.zctq.com,010-51657812-806,谢谢!

网友E:
举个例子来,皮带轮带动精度精确到0.1mm,在0.01mm时大致有0.05mm范围内的误差。

网友F(2005-10-26):
我们曾做过用微步的步进电机驱动行程600mm的平台负载10kg,达到+-3u/全行程的定位精度,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94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4楼不是一般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