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7):
我厂有一台油庆式的变压器,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该加油了?
现在油线在最下面的哪个刻度那里,好象是-200!
师傅告诉我下变压器该怎么加油?
要加油的话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变压器运行时间长后,变压器油会慢慢的分解和变质,
所以要定时更换和补油,变压器上一般都会注明换油周期和油的型号,
一般国产的都可用中国石化的10#油.

网友B:
千万要停电,油的型号看变压器注明,如果是北方的还要抗冻

网友C:
变压器油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绝缘矿物油,他的主要作用有三:一是字变压器中起绝缘作用.二是有消弧作用.三是散热作用.如果使用中经常过热或者运行时漏进雨水,会使油面降低,潮气等可使油质边坏,绝缘能力降低,同时油色也逐渐变黑.这时就应该停止运行把绝缘油过滤或再生后使用.若是由于季节的变化 使油面降低 可以添入同牌号的新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