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
采用保护接零,
如果设备漏电
电路的通路的什么样的?
接地线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电流通过接地线和大地接通和什么联成通路??

网友A:
一般采用接地保护,
接零保护,在设备漏电时~~引起漏电的那一相对零相形成了回路.如果空开或其它保护装置(设计的不合理时)没及时断开,会出现烧电源线等等现象.

网友B:
  在1000伏以下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应该采取保护接零,一旦某一根绝缘破损与金属外壳接触,就会形成单相短路,电流很大,于是保险丝熔断(或自动开关自动切断电路),电动机脱离电源,从而避免了触电危险。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接地线的作用是当设备外壳出现漏电现象时,电流会随着地线流入大地。

网友E:
同意2楼5楼的意见

网友F:
好多强人啊

网友G:
但在一般的3相5线制系统中,PE线和N线在源头是同一接地点的.在有漏电时就就同单相短路一样.但漏电断路器的漏电检测和动作时间都很短才0.01S,在短路电流还没有到最大就切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