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简单问题不懂,请教!
三相四线380电源,接出两相连一个变220的变压器,,问题
如果变压器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过负载后不回变压器另一端,而是接在那个三相四线380电源的零线上,请问这条线路上的电压是多少?还是220吗?
如果输出的两条线我一条接在变压器上(正常接法),经负载后直接接地,线路上电压是多少?会不会是175??相当于电路负载和大地电阻串联??

请老师教!

网友A:
接一個試試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样的接法,得到的是一个虚电压呀!!不够220的呀!!!这样的负载会出现很多误动作呀!!

网友C:
负载另一端不回变压器,不形成回路,变压器是不会工作的。
正确接法:变压器初级接电源相线和中线,次级接负载。次级的某一端可以和初级中线相连,作为共同的参考地。
一般情况下不会把两根相线接入变压器初级。

网友D:
我想呀!如果是三相四线的话,与大地的电压应该是220,当然还考虑到供电局的供电方式,如果变电站的中性线对地了,那就有220V了

网友E:
3楼的说法很周到,不过我认为如果单纯测量的话,楼主的两种做法应该都是220V.但是因为没有回路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楼的说法很周到,不过我认为如果单纯测量的话,楼主的两种做法应该都是220V.但是因为没有回路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你用过吗?

网友F:
自已用手画一画,别老想当然,380/220输出的任一端对N都是110伏的

网友E:
我说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变压器,就象调压器一样,一次和二次都是两个接头,理想的变压器原形.
因为380/220的变压器我没弄过.
我是将三项的任意两项与上述变压器一次接,二次输出肯定是220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 : 刚才我形容的简单变压器还应在在输出测一端接地,形成一项零电势.相当于零线
这个问题我以前想通了,但是现在想想好象有点不对劲,这么接会不会对地产生电流.请路过的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G:
我还是搞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H:
我没有这样接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