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我修理一台90KW的柴油发电机组,它的激磁电源是由定子绕组其中的一相和零线通过一个50A的单向可控硅和相关的控制电路半波可控整流通过炭刷提供给转子的,修理后发电正常,只是可控硅温升太快,运转十几分钟可控硅就烫手(带30KW电机),我不知是可控硅的质量不好还是激磁电流超值而引起,我用钳形表对半波激磁电源进行测量,正端15A,而负端是25A(为什么不一样呢?)。后我又进行空载运行,激磁电流如前。我也测了可控硅的饱和压降为0.9V。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应如何解决?它的激磁电流正常值应是多少?我本想将原理图传上来好让各位参阅,但我不知怎样传。麻烦各位了,谢谢!

楼主:
补上电路图

楼主:
我想这里是人才汇集的地方,怎么就没人回答呀?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可控硅烫手.
       由于可控硅非常廉价(2--5元,质量也不怎么样,劣质品,参数别太当真.) 你直接用    1000V  120A (散热器搞一个大家伙)就OK!

楼主:
谢谢您!我买的可控硅是正品的(28元),正反向耐压分别是1500V、1900V,饱和压降0.8V。

网友A:
你可控硅烫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励磁电流应该没问题.要加强散热.同时检查一下碳刷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