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本人是新手,想用一台S7-200 PLC和一台工控机组网,用的软件是WINCC6.0(水)。不知道用什么硬件和软件 请求高手过路帮忙谢了
zfd1975@163.com

网友A:
硬件:s7-200 工控机 cp5611网卡 MPI网线
软件:wincc MicroWin3.2
如果需要远程连接,还要TeleService软件

网友B:
2楼的方案太贵了,可以这样:
硬件: s7 200+工控机+ppi电缆(或rs232转rs485接口一个)
软件:microwin3.2(或4.0)+wincc6.0(或5.0)+s7200 pc acces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