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松下FP1 PLC与个人电脑连接的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05-06-08):
请教各位高手松下FP1可编程控制器与个人电脑连接的电缆制作方法,厂家发来的连接电缆有两根,一根一头是8针圆口,另一头是15针母头;另一根一头是9针母头,一头是25针公头。8针圆口可插在PLC上,但电脑背后没有15针的公头,本人没有编程器,初学PLC,特向各位求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哈哈;
这是原装的FP1使用的电缆,可惜厂家没有把AFP8550的通讯模块给你;
(一根一头是8针圆口,另一头是15针母头)15PN的接AFP8550的RS422端,8PIN接FP1的编程口;

(另一根一头是9针母头,一头是25针公头)9PIN接电脑的COM口,25PIN接AFP8550的RS232端;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但我想问是否有FP1与电脑直连的方法,连接电缆如何制作,恳请各位大虾在大笑本人愚昧后给予解答为盼!

网友B:
你的fp1上有两个接口(8针rs422(母), 9针串口),还是只有一个8针的rs422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fp1上有两个接口(8针rs422(母), 9针串口),还是只有一个8针的rs422口?

哈哈;
有9针串口的话就可以直接用RS232电缆连接了;
楼上的配了AFP8550的电缆,肯定是不带RS232的机型;

楼主:
我的PLC上有9针母RS232接口,但我用RS232电缆(老猫用的)试了N次,也不行的,电脑根本无法与PLC通讯,不知为何?
再次感谢大虾们的帮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一根一头是8针圆口,另一头是15针母头)8PIN接FP1的编程口,想将15PN的接电脑后的15针母头,两母头同性恋一下,想自制一转接头,肯定是一个两25针的公头作转接以消除同性恋问题,不知能行的通否?该转接头如何制作?全部按编号直连行吗?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B:
用rs232串口应该可以连上,你要看一下9针脚的定义,有很多plc和hmi的9针串口的
针脚定义与标准的9针串口定义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谁有AFP8550的通讯模块能低价处理给我吗?新旧不限能用就行,我看AFP8550的通讯模块是一个无源器件,估计是起数据转接作用,如能提供制作也行。本人FP1上有RS232接口,如能提供该接口的电缆制作方法也行,再次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