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各位请帮忙,OMRON TPM1A PLC 如何与PC数据线连接?

网友A:
用CPM1-CIF01,加根电缆XW2Z-200S-V
或者自己做电缆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计算机侧4,6短接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专用连线吗?

网友C:
这种型号的PLC与电脑连必须使用CQM1-CIF02电缆,或购买CPM1-CIF01通讯模块加条上面的电缆;

网友D:
請問各位師傅 大師們OMRON PLC有哪一款可以和A.B PLC或其他品牌通訊

   謝謝指教!!!

网友E:
[Post=1000]用这种就可以了!

网友C:
[Post=1000]图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