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6-08):
我打算从零学习PLC,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教材,谢谢。(我是学计算机的没有电工基础)

网友A:
你准备学习什么型号的plc呢?

楼主:
我想学习西门子的PLC,具体的型号我不清楚。
我听说首先必须要学习梯形图是吗?

网友A:
无所谓先学那个,那么你可以去看些深入浅出西门子的书,等有了概念了后再学西门子的编程手册

楼主:
谢了。
请问上升延(下降延)微分和互锁的概念分别是什么。我一直不明白。

网友B:
我想学习西门子的PLC,型号s7-800,我找了好久资料都没有

网友C:
没有西门子的PLC,型号s7-800吧?我知道最高西门子的PLC,型号s7-400。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