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5-06-08):
各位有使用过旋转编码器的没,请帮忙推荐几种国内的,什么价位等。增量式的光电的,每周大概1000个脉冲,二进制码输出。再问二进制码输出的高低电平应该是5V和0V吧?谢谢!!

网友A:
您如果使用高低电平1000脉冲输出的,应该使用增量型编码器,也就是A,B相脉冲输出。而所谓的二进制码输出是绝对型编码器的一种输出,有串行二进制,以及并行二进制。如有疑问可以来电探讨:021-32031167 曾先生

网友B(2005-09-02):
有惊喜等着你,电话13356316623,绝对的价格优势

网友C:
韩国原装进口的,价位适中,在进口的旋转编码器的价格是最低的。
欢迎来电咨询,027-82821687

网友D(2006-01-18):
台湾HONTKO编码器,产品系列:增量型,绝对值型,米轮,手轮,拉线式编码器/电阻尺,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