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如题,当然是越近越好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定量的说法呀?西门子的技术文件,给出了西门子的技术要求。所以,可以参考这些技术要求,设计自己的安装标准。
不要光是忙着下载,要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

网友A:
任工,请教一个弱智的问题,如果输出侧和电机距离过长,会有什么问题呢?

                   忘详细解答!!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别着急,我现在正忙工作呢。知道了你的问题,我需要找出处。在等等吧。晚上,好吗?

楼主:
先给你一个相关讨论的转贴:

安运风机
主题: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有2台160KW电机距2台变频器100米远,请教,共同运行时会不会对电机有负作用,变频没有加电抗

网友:
三河场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太远了,必须加(按变频器说明书),否则电机上会产生高压(静电),电缆会发烫(涡流)

网友:
yuhoucaihong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太远了,必须加(按变频器说明书),否则电机上会产生高压(静电),电缆会发烫(涡流)

网友:
kdrjl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三河场说得真好。

网友:
M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应该加电抗

网友:
Tony Tian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肯定要加

网友:
小雨和平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dui ya

网友:
飞翔
主题:回复:变频器对电机有没有负面作用
晕,怎么远的距离中间你不加东西,能稳定运行,你是高人啊。

楼主:
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对不变频器输出加电抗作用,描述得很简单。就是消除由于长导线所引起的电容再充电电流,减小长导线在电机产生的dv/dt。

一般情况,安装时尽量将装置靠近电机即可。

网友A:
任工,这个问题我想讨论一下,  具体我还不是很明白。

           对于长导线来说,其上面是存在分布电容的,容易在电机侧产生感应电压,但是对于电抗器来说 其一般是起“滤流”作用的,在输出侧加电抗器以后,会降低dv/dt吗?

楼主:
我查到的仅有的关于输出电抗器的说明。参见如下:

楼主:
贴图困难

网友B:
顶上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先了解几个概念。
• PWM是有由幅度相等,宽度不同的方波组成。
• 电压由0V升至VD是需要时间的,称为Tr,IGBT的Tr约为0.1ųs。
• 电压从变频器传到到电机是需要时间的。
• 电压波型从变频器到电机端后,会产生过电压,并且形成震荡。这是由于电机的阻抗远大于线路的阻抗。打个比方,海上的波浪沿着海面走,不会有变化,一旦前面有堤坝,浪幅会加大。
• 小电机阻抗大,电机的峰电压高。大电机阻抗小,电机的峰电压低。
• 电缆越长,电机的峰电压也越高。
• NEMA--MG1标准是电机可以承受1600V,不少于0.1ųs。
• 电抗器可以延长Tr,但不能减少电机的峰电压。
• du/dt可以延长Tr,也可以减少电机的峰电压。
讲的有点太学术了,不讲了。希望各位指正。

楼主:
楼上,讲得精彩!句句点到为止。耐人寻味。尤其是那个海浪的比喻,太精彩了。让我禁不住欢呼雀跃。嘻嘻嘻。

网友C(2005-07-08):
有收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