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08):
各位行手:
    我单位共有4层楼.每层都有一个电流,漏电保护开关.我这两天都在跳押也没查到有漏电的设备.
请求各位谢谢!

网友A:
难道你们那里每一层楼就一个漏电保护开关,没有分路开关吗?
若有,先将分路空开全部断开,然后送漏电保护开关,若不跳,再依次送分路空开,发现哪一路跳,就重点查哪一路的线和设备。漏电保护开关跳闸,不见得就是设备漏电。按你说的情况,四层楼都跳闸,我认为问题出在线路上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四层楼的开关都跳闸吗?不可能四层楼的线路都有问题吧!看看你的零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四层楼中其中某一层的漏电开关跳闸吧!如果是,就应检查该层的漏电开关是否在新增用电设备时跳闸和是否在不增加用电设备时莫名其妙跳闸,本人认为应该是漏电开关过度灵敏或内部线路有问题,可以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漏电开关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行就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