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我用的是CPM1A的高速计数器,加计数模式 ,用软件复位,计数脉冲是从电机外的旋转编码器上输入进来的。只是我编的程序每办法实现:每1秒取一次数然后复位的功能。已经困惑几天了。现在可以用STIM指令实现取数的功能,但是没办法让计数器复位LD P_On
AND P_1s
DIFU(13) 15.00
LD P_On
PRV(62) 0 0 DM10
LD P_On
STIM(69) 3 #1000 #10
SBN(92) 10
LD P_On
MOV(21) DM10 DM15
RET(93)
LD 15.00
OUT 252.00

网友A:
偶对PLC也有8-9年的兄弟之情了,只是对omron还是初学窄练,但偶想问的是,你是否已将编码器的格雷码转为十进制码,可能我的问题比较菜鸟,呵呵,希望与你多联系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手册上的说明是这样的:当控制通道C中的内容为000时,读出高速计数器当前置,并将当前值以BCD码数存入结果通道。
     这说明它自己内部已经有了数码的转换。可能问题不时出现在这个里面。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毕竟等了3天了~

楼主:
我留各联系方式吧,方便联系
QQ:93348800
EMAIL:100200wyx@163.com

网友B:
我也是刚学欧姆龙的,大家可以来4645831这里我们来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C:
我也是刚学,多指教下!

网友D:
LD P _1s
DIFU (13) 15.00
LD P _On
PRV (62) 0 0DM 10
LD P _On
STIM (69) 3 #1000  #10
LD P _On
MOV  (21)DM 10 DM 15
RET (93)
LD 15 .00
OUT  252 .00
----------------------------------------------------------+
第一.你第一行 AND P_S就錯了!
第二.OMRON的高速計數器的目前現在值是放置在248CH與249CH中.這裡完全看不到!
第三.高速計數器使用,0.00  ,0.01  ,0.02 三個輸入端,供您插斷(中斷)控制,這裡完全看不到!
第四.本形PLC的軟體復歸(RESET)必須設定DM6642中的  第4~~7 BIT狀態!設為1.
第五.加算模式必須將D6624中的 第0~~3 BIT設為4

前幾天就看著文章了!估計您是沒看手冊!不知如何回覆!以上說的部份你做了嗎?

去上海OMRON下在手冊看一下再討論!

网友D:
格雷码转为十进制码

BCD難不成是16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