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8):
请问各位
     CJX系列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阻是多大啊。
     用多少平方的电源线合适?
     谢谢各位!

网友A:
4.5左右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了?知道了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电阻,再用欧姆定律求出其电流,该用多粗的线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C:
一般交流接触器线圈直流电阻大概在300-500欧姆,工作电流几百毫安,为了方便配线,电源线用1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D:
线圈的电压不同,交流的阻抗也不同,所以你的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圈的电压不同,交流的阻抗也不同,所以你的问题不好回答!
对。直流电阻没什么意义,要检测线圈的好坏也有其他的方法。一般的控制线都不超过1.5平方。还有,说明书上标有线圈的额定电流,也可以算出线径。

网友F:
线圈上一般都有啊

网友G:
问个很菜的:那个平方是平方毫米的意思吧??

网友H(2005-07-20):
[转帖]
顶!
一般控制线都是1-1.5平方毫米

网友I:
我一直都用0.5的作控制线,请问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