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RA24故障

楼主(2005-06-08):
6RA24直流调速器故障:速度为PLC给定,电机1500转。一直运行正常,突然出现低速反转且不线性。现象:输入50时反转;100时正转为2;300时正转18;400时正转130;500时正转420;800时813。停止时电机降到150转时又继续上升。PLC给定信号正常(0-10V)。怀疑调速器内部模数转换不好,原用的4、5端子,想改为6、7端子,请问如何改内部接线和调整参数?故障原因?
请任工和其他高手指教!

网友A:
谢谢信任
先不要忙于换接口。检查确认原因。
首先,装置电子板上电,PLC上电,在不激励ON的情况下,用显示面板P001查看输入到装置里的信号零点是否偏移,然后再看PLC输入到装置的信号满度值是否是100%。主要是确认信号的正确性。因为端子接线如果出现问题,PLC的信号尽管正确,但在装置里面却不正确。要确认端子1与端子5短路了吗?。要短路!然后才是端子4/5接来自PLC的给定信号。端子1/5连接是使输入信号与装置的参考电位共地。

楼主:
谢谢任工!当给定信号为0时,POO1显示-0.06,从端子4、5直接给1V信号也只有很小的值,给2V时显示就波动。我现在就测1和5是否短路。

楼主:
用DT1000数字表测量端子1/5:正向20欧姆,反向开路。现短接后正常(原来没有短接线怎吗也能用?)。非常感谢!!!有一点不明白,从图上看不出1/5是电路板内部短路还是应在端子上外接短路线

网友A:
哈哈,解决了?我现在也能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了?有意思。第二张图不是很清楚地说是外部短路吗?

楼主:
我想知道怎样更改模拟量输入通道?

网友A:
想改输入通道,首先要学会察看功能图。
1.如上图示,6RA24粗了主通道端子4/5以外,还有4个通道,其中,测速机通道比较特殊,所以,作为专用通道一般不会借用。端子6/7对应的连接器时K005,端子8/9对应的连接器时K006,端子10/11对应的连接器时K007,
2.如本贴的图示,将参数P628=3(在系统的给定主通道上,所连接的是主设定连接器K003)改为你所更换的对应通道的连接器号。比如,你将主设定通道由端子4/5,改为了端子6/7,那么,将参数P628=5就OK了。
3.在这之前,别忘了给参数授权。好像是P050=40(专家授权),否则,你改不了参数。另外,还有注意装置的软件/硬件保护,必须在非保护状态,否则也改不了。
4.建议,先不忙动手改,先看懂说明书,然后再改。确保安全。

网友B:
受益了,谢谢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