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单位要做个改造,简单的说就是要,通过调节一个三通阀门的开度来,控制水管路里的的水的流量(水流到冷却塔来冷却),最终来控制水温的目的。大家能帮我想想怎样实现吗?我初步打算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带反馈模拟量的三通阀,还需要一个PLC,通过对PLC编程实现控制。我想问问大家接触过现成控制器吗,用控制器代替PLC功能接收温度信号,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当然控制器能设定我想控制的水的温度范围。或者谁有其他控制方案吗?

网友A:
你直接买一个带PID调节的温度传感器就得了!

网友B:
你买一个带PID调节的温度控制器,直接用温度控制器控制三通阀就行了!

网友C(2005-08-11):
说的没有错
没有错,有问题可以交流。QQ:22674876

网友D:
还有可以买个带PID调节数字表,比方说昆山高新的或南京优倍的,进口的RKC的,PLC也可以

网友D:
哦,好象还可以用温度自力式调节阀的,不过温度变化要是过于频繁的话,还是不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