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变频器安装时上下距离别的物体要超过200MM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车间已经焊好架子打好孔,我看下边只有二三十毫米,请问这样关系大不大?

网友A:
多大的变频??    下边多开几个孔再加个风扇可放心使用.

楼主:
1.5KW的,现在不是装在柜子里,是直接装外边的在框架上,下边就是电机,可以么?

网友B:
不好!上下都有有100mm的空间距离。这是安装规范!当然,出不出事情,要看环境温度了。特别是电机也是发热体。距离太近了。不好。

网友C:
就是100mm也够近的。
不过一般还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