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我最近是用FX1N的PLC,用一段时间后感觉好象机子有点问题,但用它执行程序还是好好的。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程序来检测一台PLC的好坏?
(能提供指令表的大大的感谢了!!!!)

网友A:
你所说的“感觉好象机子有点问题”具体是什么?

网友B:
拔火罐
[IMGA]http://www.danasoft.com/[/IMGA]

网友B:
[IMGA]http://www.danasoft.com/[/IMGA]

网友C:
一般用一个检测程序检测输入输出点的情况了。

楼主:
我用下列的程序,请大家多指点:
LD    M8012
AND   X1
OR     M0
OUT   M0
LD M0
OUT  Y(0到最后一个输出)
END

请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D:
看得出你是个入门者。
你的程序的问题是
1,输入触发x1必须与内部时钟M8012高电平同步才能触发。
2,一但触发,M0自锁,输出Y便不能再OFF,输出Y长亮。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对,
我用M8012的原由是正常的机子才有高电平同步触发,至于其他的我考虑不周,
不过,还是请教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个比较OK的程序来检测机子?

网友E: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参与总是号的

网友F: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传一个测试程序给你测试一下你的PLC的好坏!可以加我的QQ277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