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黄文鑫先生,大理欣鑫科技服务部工程师。

  关键词:变频器 参数 调试

    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一般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参数供用户选择。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每一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设定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且有的还相互关联,因此要根据实际进行设定和调试。
    因各类型变频器功能有差异,而相同功能参数的名称也不一致,为叙述方便,本文以富士变频器基本参数名称为例。由于基本参数是各类型变频器几乎都有的,完全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一 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二 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 电子热过载保护

    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四 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五 偏置频率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六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七 转矩限制

    可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80~100%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出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0,从而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时,减速时会出现短暂空转现象,造成变频器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波动,严重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八 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设定时可根据负载转矩特性,选择相应曲线,但也有例外,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选择非线性曲线,一起动运转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变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S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由于烟道烟气流动而自行转动,且反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S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从而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能的变频器所采用的方法。

  九 转矩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无反馈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对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馈电路。这一功能的设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效和无效中选择一项即可。
    与之有关的功能是转差补偿控制,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波动而引起的速度偏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

  十 节能控制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V/f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效或无效。
    要说明的是,九、十这两个参数是很先进的,但有一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根本无法启用这两个参数,即启用后变频器跳闸频繁,停用后一切正常。究其原因有:(1)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2)对设定参数功能了解不够,如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3)启用了矢量控制方式,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或读取方法不当。

网友A:
好文共赏之!!!

网友B: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
   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
     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
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
     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
     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
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
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
     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
     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EA

网友C(2005-07-12):
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
降低基频会烧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低基频会烧电机!!
深藏不露的高手。楼上的帖子已经加钻了。是电机行业的吗?谢谢你的警告和提醒。让我们学了一招。

网友D:
在V/F控制下,为什么向下改变基频不可以(确实是绝对不可以)?原理?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呢?是电机的基本原理决定的。重要提示:如果向下修改基频,电机会出现过电流故障。我用钻石悬赏答案。有人回应吗?哈哈哈。

网友E:
很好的文章

网友F:
由于U1=4.44f1*KN1*N1*Φm
f1为定子电压频率,
N1为定子每相绕组匝数,
KN1为绕组系数
Φm为主磁通
如果设置U1为380V,而f1低于50HZ,就会导致Φm升高,引起磁饱和,铁耗就会增加,使电机性能变坏

网友G:
不错的文章,我也帮忙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由于U1=4.44f1*KN1*N1*Φm
f1为定子电压频率,
N1为定子每相绕组匝数,
KN1为绕组系数
Φm为主磁通
如果设置U1为380V,而f1低于50HZ,就会导致Φm升高,引起磁饱和,铁耗就会增加,使电机性能变坏
非常高兴看见你回复了。已经向着问题的根本迈进了。但是还不太准确。公式分析问题,很好。
再提示:电机的端电压、电流也是一个简单的欧姆定律呦。那么频率在其中是怎么联系的呢。
加钻鼓励。

网友F:
只知道有公式 :U1=-E1+(R1+jX1)I1
想不起来与F有什么因果关系?

网友D:
这是一个深入浅出的,类似于捅窗纸、竖鸡蛋一样的道理。

那天,我看到4楼的提出:降低额定频率会烧电机!!这里是针对3楼的文章里的一个调试方法而发出的警告。呵呵,还用了两个叹号。为什么?我正在疑问,突然看见我们单位的电机专家路过这里,马上叫住他,然后复述4楼的问题。他听完后不假思索地告诉我,v/f控制将压频比的额定频率向下调整是绝对不可取的。不行!非常肯定。我问为什么?他不假思索的回答,电机已经做好了,是按照额定频率考虑的,那么,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的交流阻抗也是设计好的。这是从欧姆定律的角度分析。交流阻抗与频率有关,其他的条件不改变,只改变了频率,那么电机的绕组交流阻抗就势必被改变,同等的额定电压下,电机就要过电流了。说完以后,特得意地笑着走了。而我却张着嘴像傻子似的发愣。这么简单的道理呀。原来如此!

所以说,不要一味地接受书呀、文章呀、什么的东西,就是加了钻石的、就是名人的著作。也要思考着接受。不明白就要问为什么。批判、思考才是成熟的思维表现呀。见文章就叫好,就下载收藏,不问他个为什么?不研究它,做“传话筒”。拿着谬误当真理,错了吧?

网友F:
谢谢任老师!
再问一下,既然降低基频会烧电机,那么对于重载负荷怎么起动呢?
1) 是不是可以通过分段设定频率曲线,比如使其在低频段的V/F>7.6 ,而正常工作范围时的  V/F=7.6,因为启动只是一瞬间,频率对电机阻抗的影响不致于烧电机吧?
2)或者将最低启动频率增大呢?
还请任老师和其他大侠继续指点!

网友G:
启动只是一瞬间,频率对电机阻抗的影响不大。主要是电流对变频器影响大,经常是变频器电流过大保护了。一般我们是用工频启动然后切换到变频器。

网友H:
好文章
收藏啦
3x

网友I:
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J:
我是新来的,这样的文章,我喜欢,我顶
傻子

网友K:
好文章,好观点!收藏

网友L:
顶一下先,好文共赏

网友M:
终于弄懂你们说的什么了,原来是在U/F控制方式下,只把F变小,而U不变啊!当然不行哦,U/F控制方式就是从这个公式出发的,(U1=4.44f1*KN1*N1*Φm)为了在变频时保持适当的转矩,而且充分利用铁心,所以让Φm不变,那么U/F就为常数了,当然F变小,U也要变小哦!
对于重载启动,之所以叫重载,估计在工频下启动不太理想,要不电流太大,要不就是转距太小。电流大,而转距小,是因为此时的功率因数低,转差较大的原因。而只要保持转差频率不变,Φm不变,那么转距基本不变,所以可以用U/F控制方式启动,启动时,可以通过分段设定频率曲线,U/F最好也要大于7.6(也就是在低频时加定子电压补偿),这样启动会好一些。

网友D:
呵呵,谁说你“还没毕业”?毕业了吧?嘻嘻嘻。

网友M:
真的还没毕业呀!还有1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真的还没毕业呀!还有1年啊!
那就好好的努力吧。经常到这里来支持我呀。好吗?

网友M:
谢谢斑竹的鼓励!好啊,我以后一定常来!以前学习忙,没机会啊!现在放假了,你们这个论坛的高手又多,小弟巴不得天天在里面灌水,灌得饱饱的,饭都不用吃了!而且这也是一种缘分啊!一辈子的缘分啊!
不过小弟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每发一次消息就要重新登陆一次!为什么呢??回复的时候输入密码又不对!明明就是这个密码啊!为什么呢??

网友D:
楼上的小弟弟,这可不应该,与网络管理院联系,请求他的帮助。

网友N: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是做FPC设备的,用三菱FR-E540 0.4KW变频器控制传动速度..

但在转动时有停顿的现象.
是不是负载过重呢.
可不可以通过调节变频器的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上是否进一步展开解释问题。FPC设备?是什么呀?谢谢。没看懂。

网友N:
FPC,就是软性电路板.

传动方面很普通的,速度也很少改变的.

楼主你QQ是几号
我的是4848107
felsister@163.com

网友O:
谢谢,长了见识

网友P:
好文章,我收藏。

网友Q(2005-09-21):
说得有道理,理论和实际的密切联系!

网友R:
檄文共欣赏!!我也顶一下

网友S:
好文章,我也帮忙顶

网友T:
好文章,承教了

网友U:
hao wen   zhang !ding    yi  xia !

网友V:
好文章呀

网友W:
[贴图]
文章不错

网友X:
I=U/(R+XL) I为电流,U为端电压,R+XL为电机阻抗.XL正比于频率.频率越低XL越小.
这是基础的公式,要求V/F要线性才好.降低基频很多会出事.
这也是标准60HZ的大电机用在工频50HZ会烧的原因.

网友Y(2005-12-06):
非常感谢
不错的东西

网友Z:
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AA:
又长了一点经验!!

网友AB:
西门子没有专门的改变起动转矩的参数,起增大起动转矩,那应该怎么办呢?望指教!

网友AC(2006-01-13):
好东西肯定要顶了  谢谢哦

网友AD:
又可以多了解些了。
谢谢了!!!

网友AE:
好贴!顶......多谢!我又学到不少..

网友AF:
电工高级工理论知识复习题
一、判断题
1.>磁场作用于运动电荷的力称为电磁力。  (   )
2.>空气在标准状态下均匀电场中的击穿强度是50KV/cm。  (   )
3.>引进盘、柜内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逻辑回路的控制电缆。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予以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应有一根接地。  (   )
4.>步进电机的作用原理就是发电机原理。  (   )
5.>串激电动机在制动方法中,也有再生发电制动。  (   )
6.>开关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负“与非”门就是正“或非”门;正“或非”门就是负“与非”门。  (   )
7.>大型异步电动机采用支架装配式集电环,有时还在三个集电环之间装配绝缘隔板,这主要是为了加强集电环的对地绝缘。  (   )
8.>成批生产的大型高速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集电环,其结构型式宜选用支架装配式。  (   )
9.>普通重合闸的复归时间取决于重合闸电容的充电时间。  (   )
10.>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容量S2N是指相当于最高准确级的容量。  (   )
11.>转子惯性较大的同步电动机可以自行启动。  (   )
12.>并励发电机励磁绕组的连接和电枢旋转方向,要使励磁电流产生的磁场与剩磁通同方向。  (   )
13.>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充电电容的大小。  (   )
14.>当放大器输出接入负载Rfz时,其交流输出电阻的大小等于Rc与Rfz的并联值。  (   )
15.>在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高,则输出信号易产生饱和失真。  (   )
16.>与100KVA的以上变压器连接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   )
17.>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   )
18.>所谓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无故障时间的长短。  (   )
19.>整流装置进行空载和轻载实验,应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系统调试和整定前进行。  (   )
20.>直流电焊发电机的外特性r=f(I)是上翘的。  (   )
21.>如果被拖动的机械需要较高的起动转矩应选用高转差率型异步电动机与它配套。  (   )
22.>起重机上电气的配线应符合在主断路器切断电源后,所有用电设备都应断电的要求。  (   )
23.>当采用移动电刷位置的方法来改善换向条件,减小电刷与换向器间的火花时,对直流发电机应顺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对直流电动机应逆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  (   )
24.>分相式单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   )
25.>在小接地电流系统正常运行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的开口三角处有100V电压。  (   )
26.>电炉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相比,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过载能力。  (   )
27.>改变励磁回路的电阻调速,只能使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   )
28.>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
29.>两个固定的互感线圈,若磁路介质改变,其互感电动势不变。  (   )
30.>磁力线是磁场中实际存在着的若干曲线,从磁极N出发而终止于磁极S。  (   )
31.>一条母线分别通直流电和交流电时直流电阻等于交流电阻。  (   )
32.>逻辑代数计算1+1=1,A+A=A2 。  (   )
33.>功率方向继电器要接入一定的相位组合的电流与电压才能保证保护的正确工作。  (   )
34.>起重机械(如桥式吊车)用的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主要是因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较大。  (   )
35.>电抗器三相垂直排列安装时,中间一相线圈的绕向应与上下两相相反。  (   )
36.>运行的变压器轻瓦斯动作,收集到的为黄色不易燃的气体,可判断变压器为木质故障。  (   )
37.>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   )
38.>所谓接线系数是指继电器中电流与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之比。  (   )
39.>同步电动机的旋转电枢式结构是将三相绕组装在转子上,磁极装在定子上。  (   )
40.>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的排列和接法不一样。  (   )
41.>同步电动机是靠磁极之间排斥力而工作的。  (   )
42.>要使他励直流电动机反转必须改变电枢绕组的电流方向和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  (   )
43.>直流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等于其额定电流。  (   )
44.>由于交流负载的阻值必然小于集电极电阻RC,所以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也小于直流负载线的斜率。  (   )
5.>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相互排斥。  (   )

二、选择题
1.>微分电路是以(   )为输出端。
A.电容    B.电抗    C.电阻    D.电感
2.>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直流输出电压值是交流电压值的(   )倍。
A.0.9    B.0.5    C.0.45    D.0--0.45    E.0--0.9
3.>当只考虑复杂电路中某一条支路电流电压的情况,采用(   )比较方便。
A.支路电流法    B.回路电流法
C.叠加定理      D.戴维南定理
4.>高压线路先按(   )来选择截面积。
A.机械强度        B.经济电流密度
C.允许电压损失    D.发热条件
5.>35KV输电线路采用钢芯铝绞线时,最小允许截面是(    )毫米2。
A.100    B.16    C.35    D.50
6.>35KV铅包电缆最大允许的高度差是(   )米。
A.3    B.5    C.15
7.>自动空气开关用于单台电动机,其额定电压电流应(   )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流。
A.大于    B.不小于    C.等于    D.小于
8.>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和周期分量之比为(   )。
A.大于1    B.等于1    C.小于1
9.>自动重合闸中电容器的充电时间一般为(   )。
A.1.5s~2.5s    B.0.5s~0.7s    C.5s~10s
10.>定时限过流保护的动作值是按躲过线路(   )电流整定的。
A.最大负荷    B.平均负荷    C.末端短路
11.>对于二相差式保护接线方式;当一次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时,流入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   )。
A. 倍    B.2倍    C.1倍    D.2 倍
12.>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   )。
A.30o    B.60o    C.90o    D.120o
13.>逻辑表达式A+AB等于(   )。
A.A    B.1+A    C.1+B    D.B
14.>在小信号共射极放大电路中,Ib越大,则输入电阻Rbe(   )。
A.越大    B.越小    C.与Ib无关,为一常数
15.>铁磁物质的相对磁导率是(   )。
A.μr>l    B.μr<1    C.μr>>1    D.μr<<1
16.>伺服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   )。
A.放大元件    B.信号元件    C.执行元件    D.整流元件
17.>测速发电机为了提高线性和精度,因此希望负载阻抗要(   )。
A.较小    B.适中    C.较大
18.>已知放大电路功率增益为20dB,当输入功率为2W时,则输出功率为(   )W。
A.20    B.200    C.40
19.>对于直流电动机负载时,交磁放大机的欠补偿应调到(   )。
A.多欠一些    B.少欠一些    C.不欠
20.>突然中断的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危险,或重大设备损坏且难以修复,或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用电负荷属(   )。
A.一级负荷    B.二级负荷    C.三极负荷    D.四极负荷
21.>泄漏电流测量时,其试验电压一般分为(   )段。
A.2~3    B.2~4    C.2~5
D.30S     E.60S     F.120S
22.>两个晶阐管串联连接的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流,它所需的触发装置是(   )。
A.两套触发装置    B.一套触发装置    C.四套触发装置
23.>A系列龙门刨床主拖动系统中采用的稳定环节是(    )。
A.变压器稳定环节    B.桥形稳定环节    C.阻容稳定环节
24.>35KV架空线路在最大弧度时,对建筑物的最小垂直距离为(   )。
A.3米    B.4米    C.5米    D.6米
25.>高压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时,其短路冲击电流有效值Ish的经验计算公式为(   )。
A.Ish=2.55Ik    B.Ish=1.51Ik
C.Ish=1.94Ik    D.Ish=2.55Ik
26.>故障出现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部分切除,然后重合闸,若是稳定性故障,则立即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将断路器断开,叫(   )。
A.重合闸前加速保护    B.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C.二次重合闸保护
27.>用手触摸变压器的外壳时,如有麻电感,可能是变压器(   )。
A.内部发生故障    B.过负荷引起    C.外壳接地不良
28.>定时限过流保护的保护范围是(   )。
A.本线路的一部分
B.本线路的全长
C.本线路及相邻线路的全长
29.>双稳态触发器原来处于"1"态,想让它翻转为"0"态,可采用触发方式是(   )。
A. 单边触发    B.计数触发    C.多边触发
30.>双稳态触发脉冲过窄,将会使电路出现的后果是(   )。
A.空翻    B.正常翻转    C.触发而不翻转
31.>调相机是向电网提供(   )电源的设备。
A.有功    B.无功    C.交流
32.>下列继电器中用作距离保护的测量元件是(   )。
A.电流继电器        B.电压继电器
C.负序电压继电器    D.阻抗继电器
33.>大型直流电机的补偿绕组应与电枢绕组(   )。
A.串联    B.并联
34.>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信号元件的,应采用(   )。
A.伺服电动机    B.测速发电机
C.力矩电动机    D.交磁旋转放大机
35.>同步电动机中,三相绕组所产生旋转磁场的特点是(   )。
A.转速与磁极磁场的转速相同,但转向相反
B.转速与磁极磁场的转速相同,转向也相同
C.转速与磁极磁场的转速不相同,但转向相同
D.转速与磁极磁场的转速不相同,转向也不相同。
36.>图中A点电位为(   )。
A.UA =-5V    B.UA =-6V    C.UA =-1V

37.>已知一多级放大器的各级电流放大倍数分别为10、20、30,则放大器的总电流放大倍数为(   )。
A.60    B.600    C.6000
38.>单相变压器原副绕组的首端A,a是同名端则此变压器属于(   )。
A.I/I-6的联接    B.I/I-12联接    C.什么联接组都可以
39.>直流电动机在一定负载下运行,若电源电压有所降低,则转子的转速将会(   )。
A.变大    B.不变    C.变小
40.>对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做三倍工频感应耐压试验的目的是(   )。
A.发现匝间绝缘的缺陷
B.发现绕组对铁心间绝缘的缺陷
C.发现绕组对地间绝缘的缺陷
41.>35kV电压互感器大修后,在20℃时的介电损耗不应大于(   )。
A.2.5%    B.3.0%    C.3.5%    D.4.0%
42.>计算高压电动机无时限接地保护的动作电流时,其可靠系数krel的取值为(   )。
A.1.5~2    B.4~5    C.1.8~2.0
43.>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时限的级差一般为(   )。
A.0.5s    B.0.7s    C.1.5s    D.3s
44.>为保护小容量调速系统晶闸管避免遭受冲击电流的损坏,在系统中应采用(   )。
A.电压微分负反馈    B.转速负反馈    C.电流截止负反馈
45.>二进制数1011101等于十进制数的(   )。
A.92    B.93    C.94    D.95

三、填空题
1.>机床控制系统中,常见的基本控制线路有(      )、(      )、(      )、电流、步进、程序予进等控制线路和计数线路。
2.>放大器耦合电路的技术要求有两个单极放大器(      )、两个单极放大器原有的(      )、(      )、尽量减小信号损失。
3.>在多级放大电路中,级间耦合方式有(      )和(      )两种。
4.>已知一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7V,通过它的电流为50mA,此情况下,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      )Ω。
5.>逻辑代数中0和1代表(      )。
6.>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在短路全过程中是个始终不变的值,取决于短路线路的(      )和(      )。
7.>按照重合闸和继电保护的配合方式可分为(      )加速保护,重合闸后加速保护和(      )。
8.>变压器绝缘油中的(      )、(      )、(      )含量高,说明设备中有电弧放电缺陷。
9.>变压器的零序过流保护接于变压器(      )的电流互感器上。
10.>速断保护的灵敏度,应按其安装处(即线路首端)的(      )短路电流为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即灵敏度为(      )。
11.>线路过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电流继电器的(      )应大于线路中的(      )。
12.>电弧炉主要用于(      )、(      )、(      )等的冶炼和制取。
13.>同步发电机的励磁方法有:同轴直流发电机励磁、(      )、(      )和(      )四种方法。
14.>在数字电路中,用来完成先"与"后"非"的复合逻辑门电路叫(      ),其逻辑表达式是(      )。
15.>当导体在(      )中作(      )运动,或者线圈中的(      )发生变化时,产生感生电动势的现象称之为(      )。
16.>遥测装置可分为发送即发送端设备,通道即(      )及(      )三个组成部分,将被测量传送到远距离时,用直接传送法容易产生误差,一般采用把被测量变成(      )或(      )值以外的量。
17.>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反馈形式有(      )反馈、(      )反馈、(      )反馈、(      )反馈。
18.>电气设备的安装施工,一般可分为(      )、(      )、(      )、(      )和试运行。
19.>集肤效应与电流(      )、导体材料的(      )以及导体(      )有关。
20.>异步电动机在负载不变时,假定转速高,则转差偏(      ),转子受到电磁转矩变(      ),迫使转速降低,假定转速偏底,则转差偏(      ),转子受到的电磁转距变(      ),迫使转速升高,结果使转子转速稳定。
21.>一般架空导线不能象一般导线那么选,要特别注意(      )问题。
22.>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为:工作票(操作票)制度;(      )制度;(      )制度;(      )转移和总结制度。
23.> (      )是指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实现工艺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按其作用可分为(      )与(      )。
24.>通常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由(      )元件、(      )元件、(      )一元件和(      )元件四部分组成。
25.>当高压电动机发生单相接地其电容电流大于(      )时,应装设接地保护,可作用于(      )或(      )。
26.>在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中,(      )式及(      )式接线的接线系数Kw=l,即流入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就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
27.> 电动机从空载到额定负载时,转速下降不多,称为(      )特性,转速下降较多,称为(      )特性。
28.>并励电动机适用于对(      )要求不高,且负载变化时要求(      )稳定的场合;串励电动机适用于要求(      ),负载变化时(      )允许变化的场合。
29.>直流发电机的电磁转矩是(      ),其方向与电枢旋转方向(      );直流电动机的电磁转矩是(      ),其方向与电枢旋转方向(      )。
30.>单根通电导体周围磁场的方向由产生磁场的(      )决定,判断方法是以右手握住导体,使大拇指方向与导体的(      )一致,其余4指弯曲的方向即为导体(      )方向,这种方法叫(      )。
31.>钟罩式变压器整体起吊时,应将钢丝绳系在下节油箱专供(      )吊耳上并必须经过钟罩上节对应的(      )以防止变压器倾倒。
32.>电介质的极化有四种形式即(      )极化,(      )极化,(      )极化,(      )极化。
33.>判断母线发热的方法有(      )、(      )、(      )测温计、(      )测温仪四种。
34.>单板机主要应用于(      )、(      )、(      )等。
35.>当异电电动机的机械负载减小时,它的转速(      ),电枢反电动势(      ),电枢电流(      )。
36.>防止电缆绝缘击穿的措施:
<1>(      )<2>提高终端头和中间接头的(      )<3>(      )<4>敷设电缆应保证质量。
37.>电流的三段保护:<1>(      )时限电流速断保护;<2>(      )时限电流速断保护;<3>(      )。
38.>一般容量不大而又需要中性点的变压器,多采用Y/Y。联接,其中Y表示(      )绕组作Y联接,但无(      ),Y。表示(      )绕组作Y。联接,并有(      )。
39.>三相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无论原方或副方均指其(      ),额定电流指(      )。
40.>逻辑代数中最基本计算(      )、(      )、(      )。
41.>变压器差动保护比较的是各侧电流的(      )。
42.>电流互感器二次接地属于(      )接地,防止一次绝缘(      ),二次串入(      )威胁(      )安全,(      )设备。
43.>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相比,区别是它的转速(      )和(      )。
44.> 基本逻辑门电路有(      )、(      )和(      ),利用此三种基本逻辑门电路的不同组合,可以构成各种复杂的逻辑门电路。
45.>当基极直流电流Ib确定后,直流负载线与输出曲线上的(      )就是电路的(      ),进而得出(      )的ICQ和UCEQ值。

四、解释题
1.>计算机的字长:
2.>绝缘配合:
3.>互感器电动力稳定:
4.>振荡器:
5.>脉冲:
6.>译码器:
7.>“或非”门电路:
8.>门电路:
9.>计算机的指令:
10.>反馈:
11.>编码器:
12.>计算机程序设计:
13.>计算机指令:
14.>反向饱和电流:
15.>测速发电机:
五、计算题
1.>如图Ⅲ-13是一定值器中的稳压电路,已知:Ewl=12V,Ew2=6V,求I1、I2、Iw1、Iw2各为多少?

2.>一个三极管放大器采用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偏置电路,已选定静态工作点Ic=3.5mA,Uce=7V,电源电压Ec=24V,并选用β=50的硅管,试选择电路中各电阻的大小。

3.>DD2-Ⅱ型仪表中有一压力变送器,它的振荡回路电感量为L=2微亨,电容器C=62微微法,求这个振荡回路的固有频率有多少?
4.>交流电焊机的结构图和电焊机工作时的等效电路如图所示,设焊接变压器的输出电压U=70伏(有效值),串联电感线圈的感抗XL=0.21欧,线圈电阻可忽略不计。电弧的等效电阻为R,求当工作电流I=300安时,在电弧上的电压降UR,并画出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的相量图。

5.>一条10千伏架空线路,导线用LJ-70,线间距1.5米,三角排列,导线每公里电阻r0 =0.46欧/公里,线路每公里感抗X0 =0.37欧/公里,线路长度20公里,当输送P=400千瓦,Q=300千瓦时,求线路有功功率损失△P和无功功率损失△Q?
6.>如图Ⅲ-11中,求输出电压U0。

六、简答题
1.>为什么电流速断保护有带时限的,有不带时限的?
2.>为什么直流电动机不允许直接启动?
3.>如何提高稳压电源的温度稳定性?
4.>油断路器的导电部分符合什么要求?
5.>变压器差动与瓦斯保护的作用有哪些区别?各有哪些优缺点?
6.>功率放大器与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相比较有哪些主要不同之处?
7.>为什么要用快速熔断器作晶阐管的过流保护?
8.>什么是时间控制线路?
9.>根据图Ⅲ-4所示DH-2A型重合闸的接线图,指出其中主要元件有哪些?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AG:
都是大侠,顶。

网友AH:
SIEMENS变频参数设置请教
我们公司里的翻车机驱动是采用的SIEMENS 440系列的 变频驱动,由于翻车机为“C”型,启动同时打开机械抱闸,“C“型的偏重心导致无动力情况下翻车机也能在松闸后靠自身重力作用自动倾翻,因为投入直流电压控制器的缓冲功能(P1240设置2),造成设备在启动升速到20HZ左右过流过压而启动缓冲功能将频率强制压住,电机为45KW 99A ,启动最大电流在200~250A了,为减小启动电流本人将直流电压控制器关闭了,并修改了斜坡上升时间,在调试时发现斜坡上升时间在3S附近最小,无论是大于还是小于3S时间均能造成电流过高。可能是“C”型结构导致自动倾翻速度与电机输出转速不能很好匹配造成。请教各位高手能将有关此类型设备的变频参数调试经验介绍下吗?

网友AI(2006-03-02):
好文章!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AJ:
学习ing
小弟初入行,请教各位大侠:370w风机5HZ运行,有人告诉我转速太低恐怕转矩不够,要把电机接线改为角形接法,请问这种说法正确吗?

网友AK:
刚看到!好!谢谢!

网友AL:
没看呢 冲这人气先顶一下~!!!!!!!!!!!!!

网友AM:
学习了,呵呵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N(2006-05-10):
看了各位大虾的文章,才知道自己已经落的很远了:(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AO:
看到这样的回帖,和看到了好文章一样让人觉得收益非浅啊.佩服!
   所以说,不要一味地接受书呀、文章呀、什么的东西,就是加了钻石的、就是名人的著作。也要思考着接受。不明白就要问为什么。批判、思考才是成熟的思维表现呀。见文章就叫好,就下载收藏,不问他个为什么?不研究它,做“传话筒”。

网友AP(2006-06-17):
书本型变频器怎么和S7200和S7300通讯能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AQ:
分析下
有时间

网友AR:
很好的帖子  谢谢了

网友AS:
好帖,想不顶都不行。

网友AT:
好贴,胜过一付大饼油条.

网友AU:
对于我这初学者来说非常有益!谢谢!

网友AV:
一篇好的文章是无价,真是太谢谢了

网友AW(2006-08-03):
特意来顶! 谢谢这些热心的高手!
员工是公司的财富,公司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赢得客户.公司.员工的三赢!

网友AA:
谢谢大哥
不怎么详细!!

网友AX:
懂了不少

网友AY(2006-09-27):
ding,顶,好文章就要顶!!!!

网友AZ(2006-11-01):
先顶了.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BA:
先收藏,以后慢慢看

网友BB:
"变频器的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不具有节能效果,对吗?

网友BC:
小弟今天刚学了这方面的课程,V/F控制与矢量控制,对于一些基本的参数设定有了点了解!我想学好变频器应该不是很难,不知道往这个方向的情景是怎样的?

网友BD:
顶
终于看完了,继续往上顶。。。
顺便回答下102楼的问题,v/f控制和矢量控制只是变频器使用的不同的控制方式而已,和节能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变频调速用在节能方面主要在风机和水泵类电机负载,通过实际需求降低电机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调速性能要求不高,控制要求简单,v/f控制一般就可以满足要求。矢量控制一般用在控制系统对动静态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控制比较复杂,主要为提高产品质量服务,当然某些情况下同时也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望大虾指点,继续学习。。

网友BE(2006-12-14):
引用 网友BD:
终于看完了,继续往上顶。。。
顺便回答下102楼的问题,v/f控制和矢量控制只是变频器使用的不同的控制方式而已,和节能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变频调速用在节能方面主要在风机和水泵类电机负载,通过实际需求降低电机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调速性能要求不高,控制要求简单,v/f控制一般就可以满足要求。矢量控制一般用在控制系统对动静态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控制比较复杂,主要为提高产品质量服务,当然某些情况下同时也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望大虾指点,继续学习。。
看完之后小弟我受益匪浅阿!我就是搞节能的!我是个新手!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阿!我的MSN是sunny_9817@hotmail.com QQ是64809951 邮箱xiaofeng_qd@163.com

网友BF:
爽就是需要这些文章,变频器有很多的参数,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常见的问题!

网友BG:
好文章啊!

网友BH(2007-01-16):
我也转一篇
一. 为什么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
   这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而电机及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缆会产生泄漏电流,该泄漏电流比工频驱动电机时大了许多,所以产生该现象。
变频器操作输出侧的漏电流大约为工频操作时的3倍多,外加电动机等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该大于工频时漏电流的10倍。

二.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为什么比工频时高?
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畸形波,在额定扭矩下的电机电流比工频时要多出约10%左右,所以温升比工频时略有提高。
三. 怎样调整转矩提升?
A.当转矩提升设置过高,而负载很轻时,由于产生电机铁芯的磁通饱和,电流将增加,变频器可能会产生过电流保护,所以当负载减轻时,为提高电机效率,应减小该设置。
B.而对于重负载,适当提高转矩提升设定值,可以对定子绕组和电机电缆产生的电压降损耗进行补偿。
四. 何为载波频率,如何调整?
A.SPWM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一系列的脉冲,脉冲频率等于载波频率。
B.在电动机的电流中,具有较强的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它将引起电动机铁芯的振动而发出噪声。如果噪声的频率与电机铁芯的固有震荡频率相等而发生谐振时,噪音将增大。为减小噪音,变频器为用户提供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载波频率的功能,以避开噪音的谐振频率。
C.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对外界电子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
D.从改善电流波形的角度来说,载波频率越高,电流波形越平滑。但是,对外界的电磁干扰也越强。
E.载波频率设置越高,电机噪音越小,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大,变频器发热越严重。载波频率设置越低,电机噪音越大,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小。
五. DC制动
用途:(1).用于控制某些设备的精确停车,避免出现低速“爬行”现象,在停机时启动该功能。
    (2).因为变频调速系统总是从最低频率启动,如果在启动时,电机已经有一定转速,而变频器未设置转速追踪功能,则会出现过电流或过电压现象。
六. 为什么负载电机额定频率要与电动机一致?
本功能参数定义基频
A.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使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发生畸变,出现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B.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七. 什么是转差补偿?
含义: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内部提高,实际显示不变),以补偿由于负载的增加而引起的转差增大。
八. AVR功能
当电网电压下降时,自动的适当降低基准频率,从而维持磁通K*U/F不变,以保证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不变。
九. 负载一般有哪几种?
(1).恒转矩负载
     不同的转速,负载阻转矩基本恒定。输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如皮带输送机。
(2).恒功率负载
        不同的转速,负载功率基本恒定。输出转矩与转速成正比。如各种薄膜或薄板的卷绕装置。
(3).平方率负载
    负载阻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风机和泵类。
十. 几种特殊电机的变频调速
A.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是一组星型连接的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端点分别与三个集电环相接,通过集电环与电刷和外接的电阻(启动或调速用)连接。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转子绕组没有必要接电阻,故可以将三相绕组的端点用导线直接连接即可。

B. 电磁制动电动机
由普通电动机和电磁制动器组成。电动机与电磁制动器同时接入电源,电磁铁的衔铁被吸上,使电动机转子自由转动,切断电源后,制动器的励磁绕组失电,转子迅速停止。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应将电磁铁的励磁绕组电路接至变频器输入侧,并且必须保证和电动机同时通电。
十一.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动机时的容量选择
A. 几台电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几台电动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之和。
B.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十二. 变频器的干扰方式及处理
A. 传播方式:
(1).辐射干扰
(2).传导干扰
        B. 抗干扰措施
           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如注塑机温控的处理

   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
直流调速系统和交流调速系统是传动调速的两大支柱。直流调速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和水银整流器的触发相位来实现调速控制。随着晶闸管的出现,使直流调速系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度成为调速传动的主流。由于交流调速的转速主要取决于输入交流电源的频率,因而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定速运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交流电源的频率调整较为困难。随着电力半导体的发展,交流调速技术开始成熟,并进入了实用化。交流调速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以往与直流调速分工的格局。开始沿着一般性能的节能调速;高性能的交流调速;特大容量、极高转速的交流调速三个方向的领域发展和应用。
交流调速作为现代调速技术的主导者,主要分为:异步电动机调速和同步电动机调速。
                                调压调速
             变极调速           转子串电阻调速
异步电动机调速   变转差率调速(S)  串级调速(转差电压)         变频调速           电磁离合器调速
一、变频调速控制原理
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
             n=60f(1-s)/p           n—同步转速
                                  f—同步频率
             n=(n-n1)/n            p—极对数
                                 n1—转子转速
                                  S—转差率
根据上式关系,当极对数p不变,电动机同步转速n与电源频率f成正比。因此连续地改变供电电源频率,就可以连续平滑的调节电动机的转速,这种调速方法称为变频调速。
二、变频调速在水泥行业的应用
随着电力拖动技术的发展,变频调速技术已占据了电机调速的主导地位。它的两大优越性是:①节电明显;②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变频调速在频率范围、动态响应、调速精度、低频转矩、转差补偿、通讯功能、智能控制、功率因素、使用方便等方面是以往的交流调速方法无法比拟的。同时又具备体积小、通用性强、拖动领域宽、保护功能完善、可靠性高等优点。因而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化工、石油、钢铁、医药、纺织、机械、电力、造
纸、印刷及供水等诸多行业,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水泥行业中较多采用滑差调速和直流调速。由于环境恶劣、粉尘大、设备又工作在窑炉高辐射热的范围内,因而在滑差调速中存在滑差部分易损坏、速度范围不易调整;在直流调速中存在碳刷、整流子损坏严重维修费用较高、低速运行系统不稳定等问题。采用变频调速技术使滑差调速和直流调速的弊端被其高性能的控制和独特的优越性所代替,达到启动平滑、冲击小、提升转矩大、系统稳定的目的。
水泥生产的主要设备是窑炉,分卧式(回转窑)和立式(立窑)。对回转窑而言,国内湿法回转窑窑尾大多采用离心式通用风机调节窑内风量。由于生产过程中工况的不断变化及各种因素的影响,设计选型时,离心风机的风量通常预留有一定的富裕。所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满足窑炉的工况要求,常在进风管道内设置电动阀门、档风板等装置。通过阀门开度来调节风量。这种通过增加系统阻力来改变风量的方法,造成了电能消耗大、工作效率低、而且通风机启动电流大,初开电动阀门时,容易产生振动和较大的噪声,经常发生故障。对于这两种窑炉存在的问题,选用变频调速技术对其改造,可以达到启动平稳、调节控制方便、调速精度高和系统稳定等优点,同时节约了大量电能,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产量。

网友BI:
我没有看懂啊
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
给点建议最好是插入几张图片
这样可以看得容易点,

网友BJ:
引用 网友V:
好文章呀

网友BK:
很有价值的东西,各位老师的评价也很到位,顶

网友BL:
说的不错呀,好好 学学 !

网友BM:
好!
本人从事自动化控制多年,对各系例的工控产品有一定的认识。

网友BN(2007-05-13):
呵呵,偷学到一招

网友BO:
来到这里,我感到很是亲切和友善。
这里不是技术封锁,是倾心的指导和交流。
感谢各位大虾的分享和指导,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一个滚筒洗衣机,洗衣时电机转速上不去(偶尔能上去),变频器是索尼的,电动机5.5千瓦,变频专用的。望各位指教。

网友BP(2007-06-19):
不错的文章,顶下!

网友BQ:
我超想学PIC编程,找入门师父。帮帮我啊!

网友BR:
哎呀!我的天哪!终于看完了,!
顺便问一下: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变频器该怎么设置?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BS(2007-07-27):
顶 虽然我现在还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BT(2007-10-13):
这位同仁对变频器的了解很深厚。向你学习。谢谢你文章。

网友BT:
很好的文章。向你学习。非常感谢在这写文章的朋友们

网友BU(2008-01-19):
谢谢楼主,有个问题要请教,我厂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西了速度,遇到问题如下:1、热电偶连接温度控制仪,输出4-20ma,给变频器输入,通过变频控制下料量,保证温度控制在330度,如何进行调节,采用得力西9100的,如何进行设置。2、通过电流变送器对电机输出安培进行转换成4-20ma,给变频器,超过20下料电机频率减小,低于20加大下料量,属于闭环控制不?
另外得力西9000和9100为什么一些参数设置相同,9100的不动作?
有能回答的同学请联系本人13306436537,万分感谢

网友BV(2008-03-08):
经典的好帖,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BW:
如果不能降低基底频率,那又什么好的应付措施,
不过还是很好的,我顶

网友BX:
不错的文章
学到了几招

网友BY:
这么好的文章,值得表扬,我真的落伍很远了!

网友BZ(2008-05-04):
很喜欢这种讨论学习的氛围,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引出新问题,再解决问题...........
如此我这般的菜鸟也真实学到了东西
谢谢各位老师、前辈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CA(2008-06-15):
好文章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CB:
绝对好文章! 谢谢 辛苦了!
学习中。。。。。。。。。

网友CC(2008-07-26):
让我这个菜鸟又学习了

网友CD:
厉害哦,谢谢!新手上路请各位大哥多多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E(2008-08-28):
学习,非常感谢!
有些不是很明白!有机会多想大家讨教

网友CF:
经典,多看几遍。

网友CG:
高手如云呀!

网友CH:
我是菜鸟,跟前辈学习

网友CI:
好好好文章!
好好好帖子!

网友CJ:
看了 懂得一点了 谢谢了

网友CK:
绝对的好文章!本人虽不是学电气的,但对这方面感兴趣,看到LZ的文章真是太高兴了!谢谢了!

网友CL:
看了所有的文章之后,我试着打开单位明电VT210S变频器。里面的设置有一项:基地频率50HZ,最大频率50HZ,但V/F却设置为21.本变频器带的负载为风机,且工作一直正常。请问这样的设置合理么?

网友CM:
我也帮忙顶一下,真的是不错的东西啊!收藏!

网友CN(2008-10-02):
从这里学习,倍感轻松愉快!

网友CO:
一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上线频率设定为40赫兹.有时启动时怎么会反转.没更改过电源.和负载呀.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CP:
高手如云

网友CQ(2008-11-11):
车间里的一个台达的变频器,上次我去调试速度没有成功,很丢人的

网友CR:
感谢高手  受益匪浅

网友CS(2008-12-15):
好东西啊,高手啊,谢谢收藏了

网友CT(2009-03-19):
很好的帖子,支持
每天都在忙 ^,^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