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现在空调插座配线应该选用几根导线,到底是4根还是5根?(指380v空调)
空调如何可靠接地,不会打一根接地装置吧?

网友A:
现在空调插座配线应该选用到底是4接地直接接地线(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