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09):
---||X0---------------------------[MOV K1 T0]
---||T0---------------------------(Y0)

这个Y0有输出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意思是要把参数写到定时器中?
那么定时器没有定时运行,怎么能有输出?

网友B:
程序不对
把K1送入DT0 就可以了

网友C:
dt0? 你用的是什么PLC 三菱的? 要是三菱的该是用D0 数据寄存器吧

网友D:
有错!不能传到 T.C的存贮区!   D0

楼主:
如果改左:
--||X0-----------------------------------------(T0 K5)
--||X1-----------------------------------------[MOV K3 T0]
--||T0-------------------------------------------(Y0)

是不是T0从3开始计时,到5时就动作呢?

网友E:
---||X0---------------------------[MOV K1 T0]
---||T0---------------------------(Y0)
 不对!!
 是不是要定时器为1秒啊,或者把k1送到寄存器,

网友F:
LD XO M0V K1 D0
        OUT T0 D0
LD T0 OUT Y0

网友G:
linhaibin 是正确的